楼主(2023-09-11):
如何计算传送带每小时传送物体的重量

网友A:
楼主这个可以借鉴高速服务区进出口的称重收费系统,这个很厉害的。只要你的车从彵们的传感器旁边过一下,就知道你的车身重量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称重模块的数据按小时累加啊

网友C:
感应一个称重一次,相加,再一小时统计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应一个称重一次,相加,再一小时统计一次

我也是这么想的,仅仅数据处理而已。

网友E:
采用电子皮带秤即可非常方便

网友E:
主要由称重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和称重控制仪组成

网友E:
ICS-14型高精度电子皮带秤,采用全悬浮称重桥架,数字信号传输和处理技术,动态累计误差小于±0.125%,适用于企业的对内,对外结算,或其他对称重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型号与含义

工作原理:

称重桥架安装于输送机架上,当物料经过时,计量托辊检测到皮带机上的物料重量通过杠杆作用于称重传感器,产生一个正比于皮带载荷的电压信号。速度传 感器直接连在大直径测速滚筒上,提供一系列脉冲,每个脉冲表示一个皮带运动单元,脉冲的频率正比于皮带速度。称重仪表从称重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接收信号, 通过积分运算得出一个瞬时流量值和累积重量值,并分别显示出来。

结构特性:

◆全悬浮式结构,无耳轴支点和可移动件,维护量小;

◆单元组件结构,力传递环节少,安装简捷,方便;

◆独特的矩形杠杆,钢性好、无形变、零点稳定性好;

◆抗侧向力、抗水平力,有效减少了皮带跑偏和落料偏移对系统精度的影响;

◆四只称重传感器,受偏载影响小、平稳、计量精度高;

◆称重区域广,三组或四组托辊使皮带对称重精度影响最小;

◆粉尘较大及有酸、碱、盐等腐蚀性的特种场合,秤架采用不锈钢制造或进行防腐处理。

系统组成:

ICS-14型电子皮带秤由四部分组成:

ICS-14型称重桥架,称重传感器,YK-12型速度传感器及测速滚筒,YK2000称重控制器。

称重桥架:

ICS-14型称重桥架为四组称重托辊,全悬浮式结构,无耳轴支点和运动部件。采用矩形钢管设计,整个称重桥架具有足够高的刚性,较小的自重,外表 积灰面积达到最低。高精度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安装与受拉部位,以减少非线性误差。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其维护量极少。二只横梁上吊有四只拉式称重传感器 对称重桥架提供支承。称重桥架为四单元组件结构,可方便、迅速地进行现场安装,只需八只螺栓安装固定。

主要技术参数:

系统精度:+/-0.125%

称量范围:1~8000t/h

皮带宽度:500~2400mm

皮带速度:0~4m/s

皮带输送机倾角:<6’(特殊物科《/=10’)

工作条件和安装条件:

环境温度:

机械:-20℃~+50℃

仪表:0℃~40℃

电源电压:220V(+10﹪、-15﹪) 50Hz±2﹪

称重传感器:

ICS系列电子皮带秤选用的称重传感器为电阻应变片拉式(压)力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主要技术参数:

非线性:小于额定输出的0.05﹪

重复性:小于额定输出的0.03﹪

滞后:小于额定输出的0.03﹪

温度灵敏度:零值时为±0.003﹪℃,满值时为±0.004﹪℃

安全过载: 150﹪

网友F:
楼主可能是需要一个算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