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J1WSCU32通信模块

楼主(2023-09-11):
求助欧姆龙CJ1WSCU32通信模块modus-rtu说明书或通信案例程序

网友A:
我用过SCU31的 这个好像得用cx procotol单独写协议宏 ,反正老费劲了,不如现在的PLC直接调块
bnnyygy

网友B:
协议宏
很麻烦
模块要程序,PLC也要程序
提前编辑好发送 接受 列表
然后启动序列
很麻烦,
谢谢,已经通信上了,是填的报文规则不对
bnnyygy

网友B:
其实也没啥,就是一个编辑序列,然后就是编辑发送,接受就行。
按部就班,调试好一次就OK了。
里面还有跟踪,可以看发送接受对不对,还是很方便的,就是太老了,不建议用
PMCR 启动协议宏,具体看手册吧
我能帮你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bnnyygy

网友B:
我程序是用的0.2S脉冲上升沿,启动一次
@lD P_0.2s PMCR #1219 #0 #0 #0
#1219
第一个1是 逻辑端口号,0~7,我这里是1
第二个 2是 COM口号,具体看硬件手册,我的是SUC31,用的COM2
19 是模块号+10,打开IO表里面,模块号是9 所有是19
C2 S R 都是0,
谢谢,已经通信上了,是填的报文规则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