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三菱FX3U-485-BD读出来的数为什么变来变去的

楼主(2023-09-11):
FX3U-48M通过FX3U-485-BD读仪表的数据,用的是RS指令,存在D1315。
为什么里面的数字变来变去的,其中3.36是需要的数据。
这是哪个环节的问题,或者还需要哪个指令进行转换。
谢谢。

网友A:
要么数据本来就一直变化,要么受到干扰,导致读到的数值不稳定。
这就是校验码存在的意义,校验码准确时,数值才准确。
没有校验码的数值,可以加上一个固定的头或尾,判断头尾一样时,才采用数据。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上升沿试试
下载积分:+5(jony7788)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升沿试试
有些效果,现在是在两个数之间变来变去,比之前少一些。
附件是通讯程序。

网友C:
加个CRC试试

网友D(2024-01-23):
K4M160与K2M168 是不是起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