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2):
CNT 0我刚开始以为是光滑过度之类的命令,但是我一删掉,不该动作的气缸动作了,Fine 0,P是确认点到位吗??
请赐教

楼主:
本来P108到P8,再P8到P9都是直线运行,但是实际情况是走了一个弧线就类似于走了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就是因为多了这两行命令吗?
请赐教

网友A:
Cnt (Continuous)
【功能】
指定插补的连续动作。依据连续动作,可以缩短动作时间。
【格式】
【术语】
<1/0> 指定连续动作、加减速动作。指定以常数执行。
1 :连续动作指定。使插补和插补圆滑的连续动作。
在插补连续位置,减少速度的降低,轨迹变为沿着内侧转。
0 :加减速动作(初始值)。到达插补的目的位置后,执行下一个插补。
在插补连接位置,会暂时降低速度。
<数值1> 将轨迹变换时的前一个插补结束的最大接近距离以mm为单位指定。
         可以使用常数或变量。
<数值2> 将轨迹变换时的前一个插补结束的最大接近距离以mm为单位指定。
         可以使用常数或变量。

【程序示例】
指定轨迹变换时的最大接近距离的情况
1 Cnt 0 ' 将Cnt (连续动作)设为无效
2 Mvs P1 ' 有加减速的执行动作
3 Cnt 1 ' 将CNT (连续动作)设为有效(此行以后的插补为连续动作)
4 Mvs P2 ' 和下一个插补的连续为连续动作
5 Cnt 1,100,200 ' 指定在开始侧100mm、结束侧200mm 做连续动作
6 Mvs P3 ' 用指定距离在插补的前后连续动作
7 Cnt 1,300 ' 指定在开始侧300mm、结束侧300mm 做连续动作
8 Mov P4 ' 在开始侧300mm 连续动作
9 Cnt 0 ' 将Cnt (连续动作)设为无效
10 Mov P5 ' 有加减速的执行动作

Fine
【功能】
以编码器脉冲数指定机器人的定位完成条件。
在连续动作控制(Cnt 1) 中, Fine 指令为无效。
【格式】
【用语】
<脉冲数> 以变量或常数指定定位编码器脉冲。
指定0的话会变成无效。初始值会被设定为0。
<轴号码> 指定定位脉冲所指定的轴号码。省略的话,会变成全轴。可以常数或数值变量
指定。
【例子】
1 Fine 300 ' 将定位脉冲指定为300
2 Mov P1
3 Fine 100, 2 ' 将2 轴的定位脉冲指定为100
4 Mov P2
5 Fine 0, 5 ' 将定位脉冲指定为无效
6 Mov P3
7 Fine 0 ' 将定位脉冲指定为100
8 Mov P4
  • 下载积分:+1(小小白菜呀) 真诚感谢!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