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甲方采购变压器通知怎么写

楼主(2023-09-12):
现在需要甲方采购一台10KV/400V的3150KVA的干式变压器,给甲方的通知需要带哪些参数和指标,具体应该怎么写

网友A:
3150KVA?现在有出这么大容量的配电变压器了吗?
一直有的,只是一般政府太大的不批

网友B:
有这么大的???
一直有的,只是一般政府太大的不批

网友C:
这么大的变压器估计很贵吧
应该不便宜,让甲方自己买
相信自我!

网友D:
看过大的,和一个大旅行箱一样大。这个估计和柜子一样大了吧?
加油!

网友E:
变压器的报价信息是这样的,最好标注上铜芯还是铝芯。
QQ: 2490453455

网友F:
不分自耦、隔离吗?

网友G:
写明白是整流变还是动力变,Uk%=多少,变压器接线形式,6脉冲还是12脉冲。

网友H:
这是一个园区的供电配置了,老板这是接到大单了,,挣到大钱了啊....

网友I:
Power Transformers with Epoxy-Encapsulated Windings for a
Rating of 50 to 1000kVA
香港特區政府水務署的規範/標準

网友I:
台灣一家世界五百強企業的變壓器請購規格書(年代較為久遠)

网友J:


网友K:
看看楼上没见过世面的样子!3150KVA变压器才多大,我们一个车间就是4台,全厂几十个。110KV总站5台31500KVA变压器。楼主找特变华鹏等变压器厂家要技术资料,按资料出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