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2):
欧姆龙PLC有像三菱,基恩士PLC一样有软元件使用列表查询吗?就是查看那些软元件或变量用了,那些没用,求指点

网友A(2023-10-12):
NJ 系列有变量查询功能。可以查询变量使用情况。应该在工具里面,

网友B:
CX-ONE:打开软件--------视图----------交叉引用表----------内存区-------生成-------有显示即是使用无显示即是无使用

楼主:
NJ系列呢?怎么查询?
引用 网友B:
CX-ONE:打开软件--------视图----------交叉引用表----------内存区-------生成-------有显示即是使用无显示即是无使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明确一个东西,NX/NJ不要在意地址-现在用的是变量。如何确认变量是否使用呢?变量要先新建再使用呀!新建未使用编译时会有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