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系列PLC这个保存和能存为存到哪里去了?

楼主(2023-09-13):
也没有盘选择,能存为是存什么的?求指点

网友A:
这样保存就很难找到地方了,我都是导出保存的。
相信自我!

网友B:
保存,保存到ss软件默认路径里面C:\OMRON\Data\Solution
另存为,保存自定义定义路径了。每次打开另存为的工程时,都会在默认路径里生成一个的,我们操作的对象就是默认路径里面的那一个。
下载积分:+5(libo)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个不是CJ

楼主:
另存为,保存自定义定义路径,怎么自定义路径?

网友D:
保存到软件里面默认的文件里了,可以选择新建工程下放的打开工程,保存的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