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3):
如题,现在有个项目走上面的方式,PLC映射的是的寄存器是伺服哪里的寄存器,有没有哪位大师有案例发一个看看

网友A:
论坛里面有,找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找一下就行

有一个,好像过期了

网友B:
你打算用多少个轴?1个轴的话,照手册做,手册是3个轴的,更多轴的话,还是用模块省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这个是之前站里别人发的,可以看一下
附件: JEC控制FB功能块.rar (763 K) 下载次数:810
  • 下载积分:+2(lxkgkrj)
  • 下载积分:+5(anlyl2014)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之前站里别人发的,可以看一下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之前站里别人发的,可以看一下

    下载这位的程序测试一下,我原点回归设成37,数据型回原点,需要给前后限信号,在FB里加多一句,测试可用

    描述:三菱工程师给的
    附件: MR-JET-G实现CC-LINK IE Field Basic通信.pdf (312 K) 下载次数:603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三菱工程师给的FX5U-JET例子,这里是一台伺服,我要用到3轴,在刷新设置那里走了不少弯路;
    附件: jet.rar (785 K) 下载次数:674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JET跟JE C差不多

网友E(2024-02-26):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找一下就行

    我用FX5U控制两轴   为什么不使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FX5U控制两轴 为什么不使能
有模板程序你照着写,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