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J全局变量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14):
欧姆龙PLC CJ全局变量报错是什么原因?帮指点下,谢谢!
lizhihua

网友A:
不是已经很明显了,看那两个一样颜色的地方。

网友B:
TON延时器还要写入D区吗

网友C:
定时器的数据类型是TIME类型的 TON是延时接通定时器名称。改成下图这样
下载积分:+5(libo) 热心助人!
相信自我!

网友D:
数据类型错误, TON 是延时功能名称,不是变量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