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启动互锁,寻求无线解决方案

楼主(2023-09-14):
需要1台环保风机启动后,另外5台电缆挤出机才能开机,距离远布线麻烦,1拖5有没有无线解决方案?

网友A:
看你距离有多远,还是信号误差允许多少

网友B:
无线485连接.modbus rtu工控板或者plc控制,通讯

网友C:
首先距离,确定好远近。才好采取下一步举措,这样提问属于有头没尾。
相信自我!

网友D:
AGV小车全厂到处跑,都是无线网接受发送指令,整个AP模块

网友E:
modbus转lora,市面上不要太成熟的东西

网友F:
西安达泰的无线远程模块还是值得你去使用的

网友G:
用lor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