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盘CCD检测机控制方法求教

楼主(2023-09-14):
我想象中这个程序控制方法是,X0上升沿记录转盘脉冲值,当转盘脉冲值大于等于记录值+与CCD距离脉冲时触发CCD拍照信号,包括后面NG排废也是同样的。
不知道想得对不对,求大神指教。
脉冲速度很快,X0如何尽可能记录准确也是个问题

网友A:
先试试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
相信自我!

网友B:
从X0检测到排NG那中间产品个数和产品间距都不确定吧
产品是连续的,第一个还没到CCD,第二个已经到X0了。这个要靠存址解决

楼主:
也有可能X0记录-触发CCD,CCD的NG信号记录-触发排废电磁阀

网友C:
没毛病,两个先入先出队列

网友D:
先入先出队列,正解。

网友E:
X0记住进料位置,然后就是位置对比,到位置后该拍照拍照,该排不良排不良,我用信捷写过1个,勉强能用

网友B:
产品和产品之间有个最小间隔距离要考虑,不然上个产品CCD拍照完成信号还没输出,下个产品就已经到了CCD拍照位,这样就会导致漏检。

网友F:
振流道是一个挤一个,拍照最好单个拍,简单点就是入口加控制阀,ccd加传感器,感应到拍一次和进一个料,并判断好坏,控制从哪个口排出
关于转盘CCD检测机控制方法求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