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想实现近接开关侦测功能该怎么写呢?

楼主(2023-09-14):
plc上的接点x025是近接开关
我希望他在连续运作模式启动10秒钟后才开始侦测
每间隔2秒钟需要感应到一次
每次感应时间要在一秒以内
若是每间隔2秒钟内没有感应到就停机
或是每次感应到超过1秒钟就停机
请问该怎么做呢?
我的plc是东元的牌子
需要用TP3-PCLINK开启

网友A:
是定值间隔(2,2,4,6,8)还是连续间隔(0.001-2.001、0.002-2.002,甚至更小数值之类)?
QQ: 2845452345

网友B:
很基本的数学逻辑,比较,判断输出就完了
相信自我!

网友C:
东元的没有,三菱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原理是这样吗?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E:
我来个极简风,把M8000换成系统启动信号,Y0代入停机程序。给你加了X00异常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