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4):
组态王7.5与台达AS228T通过modbus TCP通讯,现在要读取并显示PLC里面的D2336里面的数值。查询得知,D2336对应modbus地址是402337。但是填写这个地址后,组态王运行界面却显示的数值是0,如果填写402338,那么是有数值显示,但是也有奇怪的现象,整数与PLC里面的一致,但小数点位要么是0,要么是5,与PLC里面的的小数位不一样。请各位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谢谢兄弟的回应。
为什么填写地址402337不行,而填写地址是402338却可以?②显示顺序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小数点后的数值不是0就是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回应。
为什么填写地址402337不行,而填写地址是402338却可以?②显示顺序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小数点后的数值不是0就是5?

Modbus 有些软件会偏移一位,
即你填入1的地址,软件以0的发报文,
这个只能自己去测试。

网友B:
学习了,专门讨论技术的帖子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有些软件会偏移一位,
即你填入1的地址,软件以0的发报文,
这个只能自己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