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编程口损坏,已有一个232bd,还可以加一个422BD吗?

楼主(2023-09-14):
各位师傅好,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FX3Uplc编程口损坏,这里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由于我PLC是FX3U128MT,可否找一台MR的plc拆下其中的FX3U-1F通讯板,进行替换?
2、由于PLC主机左侧已加有一个fx3u-232bd与单片机通讯,可否在左侧再加一个fx3u-422BD,拿来作为编程口或与触摸屏通讯,要进行怎么设置吗?

网友A:
坏哪修哪就是了,何必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B:
换下通讯芯片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朋友你换条通信线试试,不一定是编程口损坏,或用编程电缆单独连机测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