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5):
有个昆仑通泰的触摸屏,型号是TPC7032K x,请教用哪个版本的软件?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A:
产品型号    TPC7032Kx

产品特性    液晶屏  7'TFT
背光灯        LED
显示颜色    65535真彩
分辨率       800*480
显示亮度    250cd/m2
触摸屏       电阻式
额定电压    24±20%VDC
额定功率    5W
处理器        4核,800MHz
内存           256M
系统存储    128M
组态软件     MCGSPRO

楼主:
1楼老师好,昆仑通态软件MCGS与MCGSPro程序能否互换?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A:
昆仑通态我用的也不多,具体没有操作过。https://zhuanlan.zhihu.com/p/183806194仅供参考

网友A:
如果说Pro是升级版的话,按正常只能向下兼容,嵌入式转Pro可以兼容,但是嵌入式打开Pro版的不一定行。给不了太多帮助,可以下个Pro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Pro是升级版的话,按正常只能向下兼容,嵌入式转Pro可以兼容,但是嵌入式打开Pro版的不一定行。给不了太多帮助,可以下个Pro试一下

非常感谢大佬的指教!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