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问题

楼主(2023-09-15):
有两个柜子,每个柜子都有漏保。共有一路供电有个总漏保。单独柜子水泵开启正常运行,两个柜子水泵开启就跳总漏保,而且是复位按钮弹出。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瞬间启动电流过大吧
企鹅:501144861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楼主:
电流过大,漏保复位开关会弹出来吗

网友B:
说明有漏电或短路故障
相信自我!

楼主:
单独启动机柜没有任何问题,两个机柜一起启动单独开一个柜子的水泵有没问题。就是两个水泵一起开不到一分钟就跳总漏保

网友C:
之前遇到过每个系统都存在漏电流,加在一起超过了你的总漏保的漏电电流,你可以把漏保漏电电流换大。还有就是有些变频器滤波设置会干扰漏电流

网友D:
把漏保用小木棍顶着,就不会跳了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问题描述清楚一些,几个漏保多少A的,漏电电流是多少,泵功率大小,有必要接线也提供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把漏保用小木棍顶着,就不会跳了
那就是将漏保用502给点上了

网友H:
总漏保的不动作电流值过小

网友I:
换成300ma的漏保

网友J:
总漏保跳了,下面两个柜子的分漏保 跳没跳

网友J:
漏保 是具有过载功能

网友K:
看到你说是水泵,如果使用了变频器并且变频器到电机线很长,就可能跳闸,把总断路器的漏电灵敏度调大带300mA或者500mA

网友L:
说明漏保正常,终于买到能动作的漏保了。

网友M:
正解正好。

网友N:
除了电流值要匹配之外,灵敏度和动作时间都要匹配。也就是说空开(漏电开关)的各项参数都要匹配。你这个是分两级的带漏电保护功能的配电线路,参数不匹配的话是会造成越级动作的。

楼主:
没跳
引用 网友J:
总漏保跳了,下面两个柜子的分漏保 跳没跳

楼主:
总漏保63A,然后两个机柜的分漏保护是40A,
引用 网友F:
问题描述清楚一些,几个漏保多少A的,漏电电流是多少,泵功率大小,有必要接线也提供出来

网友O:
先用排除法,然后自己先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否定,再确定,把每个水泵的电源线单独拆下,分别判断每一台火对地,零对地,火对零线之间的阻值。判断是否漏电和对地短路的故障。这样逐一排除查找故障电。

网友P:
有分漏保且正常,可要考虑去掉总漏保,改空开。

楼主:
客户不同意
引用 网友P:
有分漏保且正常,可要考虑去掉总漏保,改空开。

网友M:
研究研究。

网友Q:
各路总漏电叠加达到跳闸呗,直接把总漏保上面零线拔了接下面就不会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