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三菱单板不能通讯

楼主(2023-09-15):
有人用过这个板子没有:仿三菱单板不能通讯,通讯格式默认,7偶1 速率9600 19200都测试过

网友A:
这么神奇的板可以问下卖板的商家呀

网友B:
把232IC换了再看看,以前碰到过东莞某家做的单板机就这个问题,还有那个晶振也会有问题。

楼主:
两块板子都不能通讯,也不知道厂家

网友C:
你确认通信线没接错?

网友C:
还有,你的串口线是原生rs232还是usb转rs232?有的USB转出来的是ttl232并不是rs232,那两个并不能通用

楼主:
直接焊的线,直接插在电脑COM口,在说USB有直接转232 有转TTL的这个能分清,主要是不知道是不是用的三菱软件,三菱软件应该是用的422,全国各地这么多工控r人,居然都不知道,估计做这个板的也破产了
超哥

网友D:
仿的通常用USB转的,你较真就输了哈

网友E:
引用楼主河南张先生于2023-09-15 14:33发表的 仿三菱单板不能通讯 :
有人用过这个板子没有:仿三菱单板不能通讯,通讯格式默认,7偶1 速率9600 19200都测试过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是没解决

楼主:
不是仿三菱。国内人才自己开发的
,由此说明接的数据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F:
你这个是表格控制器,正经国产,不是仿三菱

网友G:
国产单片机系统搞了一个表控软件

网友H:
没有厂家技术支持吗

网友I:
大概率232口只能使用三菱协议,通讯靠485,我买的工控板也是这样研究了好久,指令写了支持32位,实际转换后就乱了,只能用16位指令,反正总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J:
一句话,工控板只能用在简单位逻辑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