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6):
总开关 是否加漏电
如:➕保护 多少毫安的漏电合适?300 ma?100ma?30ma?

网友A:
成套设备供电电柜内一般不需要漏电保护器,但是从电柜引出的照明电路,接线插排必须要接漏电保护区(消防验厂),工厂供电的分线柜上加一个总的漏电保护器,这个漏电保护器的规格取决于电柜总容量,以及用带电机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套设备供电电柜内一般不需要漏电保护器,但是从电柜引出的照明电路,接线插排必须要接漏电保护区(消防验厂),工厂供电的分线柜上加一个总的漏电保护器,这个漏电保护器的规格取决于电柜总容量,以及用带电机数量

可设备上 客户应要求 的

网友B:
30mA。通过人体的交流电流小于30mA时就不会造成人发生心室纤维性颤动,所以30mA又称为人体安全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设备上 客户应要求 的

把所有用电设备漏电电流总和x2               选一个漏电保护器就可以了
30ma是接灯或者插排的,潮湿环境选15ma 的

网友C:
复议2楼,加漏保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设备开起来,漏保跳闸,有时候原因都可能找不到

网友D:
一般来讲,机器设备不需要加漏保,尤其是有变频器的,安装了之后很容易莫名的跳闸。
相信自我!

网友E:
单个器件加一级保护加30ma漏电(人体保护),总保护要看具体情况,建议加300ma漏保(起火点保护),超过300ma很容易引起火灾。现在很多客户都要求总空开要漏保的。莫名的跳闸说明是有地方漏电,需要处理,而不是觉得查原因难就不查了,懒政操作不用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