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7):
IF #动作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IF
    #单线圈电磁阀:=TRUE;
END_IF;
IF NOT #动作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IF
    #单线圈电磁阀:=FALSE;
END_IF;
IF #动作 AND NOT #动点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IF
    "IEC_Timer_0_DB".TON(IN := TRUE AND NOT #气缸报警辅助[0] AND NOT  #相应气缸报警,
                         PT := t#10s,
                         Q => #气缸报警辅助[0],
                         ET => #计时[0]);
    ;
END_IF;
IF NOT #动作 AND NOT #原点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IF
    //
    "IEC_Timer_0_DB_1".TON(IN := TRUE AND NOT #气缸报警辅助[1] AND NOT  #相应气缸报警,
                         PT := t#10s,
                         Q => #气缸报警辅助[1],
                         ET => #计时[1]);

END_IF;
IF #气缸报警辅助[0]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IF
    #相应气缸报警 := TRUE;
    #气缸报警辅助[0] := FALSE;
    #计时[0] := t#0s;
END_IF;
IF #气缸报警辅助[1]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IF
    #相应气缸报警 := TRUE;
    #气缸报警辅助[1] := FALSE;
    #计时[1] := t#0s;
END_IF;
IF #气缸报警清除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IF
    #相应气缸报警:=FALSE;
END_IF;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A:
这么写看着习惯吗?有梯形图直观吗?

网友B:
直不直观倒是次要的,B装的帅就完了。

网友C:
IF M3  AND  NOT M4 THEN  // 上升沿
    M5:=TRUE;
END_IF;
M4:=M3;

CASE  D100 OF  //  分支选择
1: D200:=1;
2: D200:=2;
3: D200:=3;
4: D200:=4;
END_CASE;

D300:=0;
WHILE D300<100 DO  //循环语句
    D300:=D300+1;
END_WHILE;

我这个

网友D:
加点洋文上去,档次立刻升级了。不是一般的。 姿势满分

网友E:
为啥elseif都不用,整的太长了

网友F:
跟标题有毛关系

网友G:
我理解的躺平就是............................................................(爱啥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理解的躺平就是............................................................(爱啥啥)

“就是”的后面不是还有三个字“张开腿”吗

网友I:
这个是啥子幺蛾子

网友J:
这个算是标题党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就是”的后面不是还有三个字“张开腿”吗

就你皮(呵呵)

网友K:
跟标题劈腿了

网友L:
看着就和天书一样,怪我读书少了

网友M:
单线圈电磁阀:=动作;
气缸报警 R= 气缸报警清除;
TimeOut1(IN := 动作 AND NOT 动点,
               PT := t#10s);
TimeOut2(IN := 动作 AND NOT 原点,
               PT := t#10s);
气缸报警 S= TimeOut1.Q OR TimeOut2.Q;
把楼主ST简化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