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7与PLC连不上

楼主(2023-09-17):
博图安装在虚拟机中,在虚拟机中可以ping通PLC,但是在博图中对PLC无法进行下载操作,连接提示也是显示不正常。

楼主: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软件装在虚拟机里面?

网友A:
正常不是可以几个版本都安装上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虚拟机网络设置直连,不用NAT。配置直连PLC网段的IP,就可以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