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8B主板OUT怎么使用

楼主(2023-09-18):
刚开始学习配置,请问大佬们,那个R38B主板OUT接口是接啥的?怎么连接使用?
还有还有,那个是不是把每个模块,比如电源、CPU、IO模块插上去就能用了

网友A:
至少要有电源 CPU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就是不知道OUT口是干嘛的,这种接口也没见过。就卡在这里了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有电源 CPU了

网友B:
擴展用的吧
感谢

网友C:
主板上面有写的呀,从左到右,电源,CPU,I/O;输入模块是I,输出模块是O,装上后,用软件读取,就自动分配好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一般是加扩展基板用的,加R65B这种扩展基板,一般模块多了才会用

楼主:
了解了,感谢大家

网友E:
可以连接 三菱自家触摸屏

网友F(2024-01-22):
引用 网友E:
可以连接 三菱自家触摸屏
真的假的?这玩意儿还可以连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