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手摇轮怎么与PLC接线

楼主(2023-09-18):
手摇轮怎么与plc连接,除了AB接在高速计数器其他的还要接多少线

网友A:
还要接电源啊 有些是5V的 有些是24V的

楼主:
感谢感谢,其他的都是输入给手摇轮是吧,然后图片上这些是手摇轮输出给plc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里面的公共点如果我plc是低电平有效,是不是要接低电平信号

楼主:
图片为什么发不出来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