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8):
啤酒发酵过程是啤酒酵母在一定的条件下,利用麦汁中的可发酵性物质而进行的正常生命活动,其代谢的产物就是啤酒。由于酵母类型的不同,发酵的条件和产品要求、风味不同,发酵的方式也不相同。但是在啤酒发酵过程中,影响发酵质量的因素很多,但关键因素都是温度。

由于啤酒发酵过程中罐体是密闭的,因无法直接观测液面的高度。其次,液面高度的变化对温度控制也会产生影响。通过对发酵罐内的液面高度进行检测可以在线修正控制参数,提高温度控制的质量。除此之外将液面高度转换为啤酒的产量,进行数据统计,从而提高管理水平。对于液位测量,方法有多种,比较常用的是压力测量法。由于啤酒发酵是一个在密闭容器内的反应过程,普通的压力传感器无法实现对液位的准确测量。这是由于在密闭容器中,液休上面空间的压力影响容器底部的压力。实际上,容器底部的压力等于液体产生的压力再加上密闭容器的压力。

因此测量液位的压力变送器,实际上是测量液柱的静压头。这个压力由液位的高低和液休的密度所决定,其大小等于取压口上方的液面高度乘以液体的密度和重力加速度,而与容器的体积无关。为准确测量啤酒发酵罐内的液面高度工采网推荐使用英国SST工业级光电液位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LLC200D324-003。

工采网提供的英国SST工业级光电液位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LLC200D324-003是单点检测,TTL兼容数字电平信号输出。这款传感器适用于大功率输出场合,可以直接驱动白炽灯指示灯,声音报警器,继电器或其它情形。一个红外LED光源和光电管探测器很好地安装在传感端的基座上,能确保在空气中达到很好的光耦合。当感应端浸入液体,红外光会从锥形表面透射出去,而光电管接受到的光强会变小,导致输出电平发生变化。多样化的输出电路可满足不同的应用场合。

工业级光电液位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LLC200D324-003电性特性

网友A:
若去啤酒厂装套设备,不是啤酒根本喝不完了

网友B:
这场景要用超声波传感器吧

网友C:
最好方案,上面超声波,或者侧面电容感应,最次就是底下压力感应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