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走CANLINK通讯汇川伺服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23-09-19):
准备用汇川走通讯控制汇川伺服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用过的师傅还请说一说

网友A:
用了好多年了 稳定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
相信自我!

网友C:
在单轴控制方面还OK,但是Canlink无法轴组控制,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
除过不能插补,一般的用途都没有问题

网友E:
还行吧,轴数不能多,6个以内还好。

专业外协

网友F(2024-01-08):
用过,控制三轴,可以,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