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的ADR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3-09-19):
汇川PLC的ADR表示什么意思?帮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获取内存地址

网友B:
PLC与屏标签通讯
相信自我!

网友C:
1楼说的对 取内存地址 ADR一般配套 ^(指针) 使用

楼主:
指针指向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针指向哪里?
ADR 取内存地址 ^取出内存地址的内容
看下FB里面是否用了 ^

网友D:
指针类型数据,没有实际地址,ADR是将实际地址指定给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