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0):
有如下疑问,知道的大神请解答。
背景:一个三菱Q plc1个网口要和3个PC以太网通信。
1.这个Q plc网口既可以做客户端也可以做服务端吗。
2.若plc做服务端,3个PC做客户端,若PC间需要通信,是如何实现,能直接通信吗,还是必须经过服务端中转访问。

网友A:
     有了PC上位机还有什么不好做的。PLC做服务端开放一下端口就行了,程序都不要都可以通信了。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B:
PLC既可以做服务器,也可以做客户端

可以直接通信,设置好端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PC上位机还有什么不好做的。PLC做服务端开放一下端口就行了,程序都不要都可以通信了。

额,如果把PC换成单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既可以做服务器,也可以做客户端

可以直接通信,设置好端口就行了

那就是说,这个PLC口可以同时做客户端和服务端分别与不同的设备通信罗,请问有没有做个实际项目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