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兆变频器Err-11过载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20):
请问大佬们这个电机怎么看他的额定电压,是一个三相电机,但是飞兆变频器额定电压设380v电机不转,设220v电机能转,但是电流有8点多安,过十几秒就Err-11过载报警了,会不会是额定电压没设对?求助各位大佬
这个是DD直驱电机

网友A:
这个要用伺服驱动器才可以 变频器不可以

网友B:
你这个简易版的变频不能胜任这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