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0):
现在我有一个485的红外测温传感器,用F146读温度,目前跟供应商确认读出来的值两个字都是正确的,是浮点数,但是有一个字跳动很大,我用指令转换,一转换就报错。F328,F330都试了,报错,这是32位的,请教一下怎么把两个字的浮点数转换成温度,DT2000和DT2001,DT2001的值跳动很大

网友A:
上面的图转换成浮点数都是30度左右,百度一下16进制转浮点数你就知道了

楼主:
我读出来的是什么类型,供应商说是浮点数,所以我的方向都是浮点数转整数,一直转不过

楼主:
我读出来的是什么类型,供应商说是浮点数,所以我的方向都是浮点数转整数,一直转不过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图转换成浮点数都是30度左右,百度一下16进制转浮点数你就知道了

网友A:
DT2000和2001交换一下

楼主:
真是,但有个问题,为什么F16 DXCH这个指令交换不了,我用MOV指令交换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DT2000和2001交换一下

网友A:
没认真研究过松下PLC,三菱中DXCH是32位交换,你应该用XCH,而且要注意用边沿触发否则一直交换
引用 楼主:
真是,但有个问题,为什么F16 DXCH这个指令交换不了,我用MOV指令交换就可以
  • 下载积分:+3(liangdan0826)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