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plc,变频器运行时数值变成#号来回闪

楼主(2023-09-21):
求助,我这有个缠膜机,带三个变频器,变频器运行时,设定的数值会在#号和设定值之间来回的闪,造成机器无法稳定运行,设备通过铁管接地,配电室过来的没有地线,PLC加了EMI,Y也不管用,求助,请前辈指导下,,

网友A:
干扰问题,还是从接地,屏蔽,隔离; 信号线,通讯线等弱电信号和动力线分开等方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问题,还是从接地,屏蔽,隔离; 信号线,通讯线等弱电信号和动力线分开等方面处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