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1):
各位好,因为有些机台使用双手启动保护(防工伤),而有的按钮又经常被个别员工去强制短接,有没有特殊的按钮(长时间短接时输出不执行)

注 :不想另加PLC 也不想去加复杂的电路,各位有没好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教育一下个别员工比较快
小侯

网友B:
可以考慮上工前作安全點檢

接點上緣及下緣各觸發OR確認可以開關
當全部接點測試過後
D0的數值是否正確即可判斷接點正常與否
以此可以用定時或是時鐘信號將D0數值歸零停止機台運行

或是按鈕接點加計時器,當某接點長按過久則輸出自保並斷掉運轉控制

最重要還是安全教育及發現異常的處置

网友C:
设备可有急停?

每个按钮后面串一个时间继电器,输出并接到急停按钮中~
---------------

说错了,加安全继电器是正确的,无论效果还是免责上都是最佳的

楼主:
如果用电路每个按钮就要加时间,麻烦啊

楼主:
有PLC的是改的时间,时间常闭点互串
引用 网友C:
设备可有急停?

每个按钮后面串一个时间继电器,输出并接到急停按钮中~
陈0928

网友D:
改plc应该比较容易,概念差不多,可以把所有同组的共用一个继电器

网友E:
程序这样改行不行?

网友F:
加一个双手按钮得安全继电器最简单!

网友G:
上升沿启动就好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上升沿启动就好啦。

同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上升沿启动就好啦。

不好,一般双手启动保护是为了在运行时,有比较危险的情况,防止有一只手伸进冲床或者机械手下面,要按住,直至动作完全启动,中途松开任何一只手,为了防护,设备的动作将终止。
如果用上升沿,设备还有危险时,操作工的双手已经可以放开了,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同意

不好,一般双手启动保护是为了在运行时,有比较危险的情况,防止有一只手伸进冲床或者机械手下面,要按住,直至动作完全启动,中途松开任何一只手,为了防护,设备的动作将终止。
如果用上升沿,设备还有危险时,操作工的双手已经可以放开了,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I:
迴路改修應該是最快的方法
除非要買制式配線完成的雙手啟動開關(還不是要改配線,作設備的很難偷懶的)

网友J:
引用楼主4a118于2023-09-21 11:31发表的 带短路保护的按钮 :
各位好,因为有些机台使用双手启动保护(防工伤),而有的按钮又经常被个别员工去强制短接,有没有特殊的按钮(长时间短接时输出不执行)

注 :不想另加PLC 也不想去加复杂的电路,各位有没好的方法 谢谢了!~~

其实你自己就是最大的安全问题,什么都不想加就想从电气角度解决问题,你觉得可能吗?先明白什么是电气?原理是那些?再深层次一点就要了解人性,而不是口嗨
PLC不加,按钮后面加时间继电器不加,你觉得应该加啥?你去专门开发一种按钮,一准能卖到火爆。典型的无病呻吟

网友K:
这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双手按一下自动运行,第二种是双手按一定时间自动运行,三是一直按运行,第二种比较多,但这些都有一个通用保护法,那就是双手时间差锁定,比如设置双手按压时间相差一秒锁定不运行,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编程也不难

网友L:
改程序应该可以

网友M:
和安全挂钩的最好不要偷懒,要是真出点事很麻烦的
要是真按标准做是要用安全继电器的,普通PLC 都不符合安全标准
要根据风险大比如会压到手指,手掌,手臂,甚至整个人都可能被压,增加安全防护,风险大的还要加多重防护,比如双启动+安全光栅+安全地毯等

网友N:
程序改动一下就好,开关短路不启动,单操作不启动,超时不启动,运行中不重复。这都是比较简单的安全措施

网友O(2023-12-13):
引用 网友E:

不好,一般双手启动保护是为了在运行时,有比较危险的情况,防止有一只手伸进冲床或者机械手下面,要按住,直至动作完全启动,中途松开任何一只手,为了防护,设备的动作将终止。
如果用上升沿,设备还有危险时,操作工的双手已经可以放开了,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P:
双手按钮+安全门(光幕),在安全方面不用想着省成本

网友Q:
啥都不想加,最简单的办法是关闭设备电源,下班走人。

网友R:
先给员工安全教育,签培训学习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网友S:
双手动按钮配合安全继电器就行了,我记得施耐德有一款安全继电器,双手动按钮必须一起按,设备才能启动,先后按双手动,安全继电器报错,设备不启动
命自我立

网友T:
就加个时间继电器呗,双手信号接通超过2秒就报警并停机呗,最简单的处理方式

网友U:
加时间延时,按钮按下2秒内有效,超过2秒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