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N通讯控制G120变频器是不是有两种方式???

楼主(2023-09-21):
如题,一种是设备连接添加西门子驱动,一种是添加其他现场设备,两者有什么差别?
gorshan

网友A:
上面那种是安装了Startdrive,可以组态和调试。下面那种适合没有安装startdrive,只是把G120看成PN设备来通信,不能组态和调试。其实如果安装了startdrive,在项目树在线访问那里,直接把G120作为站上传即可,可以读出设备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