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SMARTS200 形参子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23-09-21):
SMARTS200 形参子程序调用实验,发现时钟不计数,大家帮忙看一下。
另一个问题,计时一直累加会变成负数,我设置一个LB4>255,MOV 255 LB4.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1 程序中并没用到红,且红应该用OUT 。
2 当前时间用了LB4就不能输出L4.0 。
3 输出并没用到绿、黄、蜂鸣器;输出L6.0 / L6.1 / L6.2 错误。
QQ: 2845452345

楼主:
hstec2002
谢谢楼上老哥指点,LB4,L4.0确实重用了,没想到变量表自动生成也会出错,我改了一下再试。
另一个问题,计时一直累加会变成负数,我设置一个LB4>255,MOV 255 LB4.这样做可以吗?我老担心在子程序多个应用时,有冲突

楼主:
Q0.0,Q0.1,Q0.3一直没有输出,但对应的L6.0,L6.1,L6.2,L6.3是有动作的,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说你顽固还是说你基础差或理解有问题:
1 上面不是说了红要用OUT 。
2 输出要用红、绿、黄、蜂鸣器;不是L6.0 / L6.1 / L6.2。
QQ: 2845452345

网友B:
1、
计时一直累加会变成负数,我设置一个LB4>255,MOV 255 LB4.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
2、如楼上所说,你形参是L5.0/L5.1/L5.2,程序里用的L6.0/L6.1/L6.2跟外部的Q根本没有关联。

楼主:
hstec2002
幸赖老哥细细指正,程序如图片,实验可以了。(那个红灯 变成IN OUT 属性,就相互影响了。教程上说,如果一个部件有输出,同时又作为输入触点,就属于IN OUT属性了呀,此处 红灯 作为 蜂鸣器 输出的条件,怎么不行了呢?请老哥再说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