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RS232通讯

楼主(2023-09-22):
要通过RS232串口读取电子秤的重量到FX3GA-PLC,根据重量判定合格与否,并输出指示!求样例程式!!!

网友A:
很标准的东西,都被我们公司封装成标准块了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B:
怎么也得用个FX3U的吧,FX3G的功能太低阶了。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专业外协

网友C:
论坛里有例子,你搜下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网友D:
232BD和232ADP都可以,RS指令或者RS2指令自己了解下。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楼主:
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应用,觉得无从下手,看手册呢,又觉得很繁复,看不太明白,恰巧我用的又是3GA的

网友E:
搞通讯,一定要有要通讯对象的手册,你先把电子称手册传上,看看怎 么搞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实在不会去B站找个视频看看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相信自我!

网友G:
实在不好搞,就用带开关量输出的称,

网友H:
我這有一份電子秤說明書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I:
一般情况下买电子秤的时候,可以先商家询问有没有PLC和电子秤的通讯案例。如果有案例他们会给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