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2):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现在有一台施耐德ATV310变频器拖动吸盘升降,因为之前的变频器损害,更换一台新的,现在的情况是:上升时正常,下降点动也正常,一旦连续下降,就会一直加速,变频器频率也会超过设定的50HZ,然后报警F025(超速故障),只有当设定频率调整至低于15HZ的时候才能正常运行。我想请问各位大神,是不是我哪个参数没有设对还是别的原因!跪求指导!

网友A:
变频器小,负载过重?

网友B:
频率设定到50Hz,变频器全速驱动再加上负载自重作用,肯定越来越快,频率设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小,负载过重?

换的同样的变频器,换之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设定到50Hz,变频器全速驱动再加上负载自重作用,肯定越来越快,频率设高了。

还有相同的设备,设的也是50Hz,正常运行,更换变频器之前也是好的,换的同样的变频器,不知道哪个参数不对

网友C:
制动电阻之类的参数设置应该不对,或者是没有适配制动电阻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过短

网友D:
设定最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定最高频率

最高频率设高了之后,报警F008(刹车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过短

加减速时间根据旁边的相同的设备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动电阻之类的参数设置应该不对,或者是没有适配制动电阻

更换的是相同的变频器,刹车电阻没换,量的和旁边相同的设备用的刹车电阻阻值一样

网友E(2024-01-25):
施耐德变频器。。呵呵。本身升降对变频器要求很高的,参考电梯行业用的变频器

网友F:
这个是,减速机比例不对,下降拉不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制动电阻之类的参数设置应该不对,或者是没有适配制动电阻
正解,一般310都是输送,320勉强升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