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2):
DOP-100触碰屏在切换语言,断电后重新启动语言会恢复成预设值,
各位大神我该怎么记忆选择的语言,让触碰屏在断电后重启还是停留在我选择的语言上?

这是客户端提出的要求

网友A:
启用系统控制区,将语言切换地址更换为断电记忆型。

  • 下载积分:+1(aaron750405) 感谢分享!

楼主:
    谢过大神!我再试试
    我也尝试了相似的方法,只不过我是写在PLC程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用系统控制区,将语言切换地址更换为断电记忆型。
    [attachment=287258]

    大神!
    这方法行不通,系统控制旗标在每次重开机后会自动清零,还是有其他设定需要设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
    这方法行不通,系统控制旗标在每次重开机后会自动清零,还是有其他设定需要设定?

    可能我误解大神的意思了。
    改用触碰屏内部断电记忆暂存,就可以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