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810错误

楼主(2023-09-22):
x120手動正轉,x122手動反轉,m106正轉極限,m107反轉極限,按壓x120正轉放開停止,按壓x122正轉放開停止,正常按壓都沒問題如果正反按壓速度快就會H1810错误,請較高手指導一下謝謝-FX5U-PLC

网友A:
相同的轴,前一条定位指令没有运行结束的时候又启动了另一条定位指令就会报这个错,可以用脉冲发送的特殊软元件做一个条件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同的轴,前一条定位指令没有运行结束的时候又启动了另一条定位指令就会报这个错,可以用脉冲发送的特殊软元件做一个条件判断。
正解,串个指令脉冲完成条件标志位就行了。
相信自我!

楼主:
大哥可否說畫一下如何串接~謝謝,第一次使用5u

网友C:
给你一个例子参考
或者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已解決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