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2):
最近遇到三个信捷XD5E的继电器扩展模块,经常出现COM2公共端下Y10013或者Y10014指示灯亮但是没有输出,其它3个点正常输出出,不输出的点等待几分钟又突然有输出了。
这种情况发生在PLC通电静置1个小时后,再次使用设备时随机出现.
若是一直使用设备就不会出现这问题.目前发现出现问题的时候拔掉负载或连接负载直接测量输出点位,都没有输出,都是过一会儿自己就好了。去年用了一批信捷PLC  20个有两个本体出厂就是坏的

网友A:
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行,没啥好说的,扔了就是了

网友B:
信捷用的挺多的,IO扩展模块用了很多,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继电器输出接的什么设备,正常用个3年后,继电器触点很容易出问题
PLC输出用晶体管+PLC输出放大器

网友D:
这种情况要有也应该是极个别现像,输出指示灯都亮了,输出点没有输出这意意为着输出点坏了或者接触不良。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输出接的什么设备,正常用个3年后,继电器触点很容易出问题
PLC输出用晶体管+PLC输出放大器

普通电平隔离的光耦板,同一批一样的电路,目前只有3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捷用的挺多的,IO扩展模块用了很多,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把有问题的换到另外一个机台做通断测试,换了一个模块到有问题的设备上,目前两个设备都没出现问题,找不到排查方向了

网友E:
很少用信捷的,用的三菱台达松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少用信捷的,用的三菱台达松下多,

以前台达,三菱,欧姆龙也用过,至少没出现过刚使用就发现输出点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把有问题的换到另外一个机台做通断测试,换了一个模块到有问题的设备上,目前两个设备都没出现问题,找不到排查方向了

说明PLC扩展没有问题。 看看是不是电源模块负载不足的问题。多年来遇到过两次,更换外接的开关电源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