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工知识请教

楼主(2023-09-23):
大佬们,从380V转220V变压器得到的220V电压与三相取一相得到的220V有何区别?他们分别应用与哪些场合呢

网友A:
区别在于是否隔离

网友B:
不在一个回路供电系统中,所以有隔离的作用,称之为隔离变压器。三相四线供电中,零线也就是中线点是接地的,所以任意相火线与大地都会产生回路导致人站在地上也会触电。
相信自我!

网友C:
变压器出来是U1与U2之间相电压为220V,火线和零线是三相中其中一相与这三相的中性点之间电压是220V。三相自藕变压器是没有隔离作用的,不是所有变压器都能隔离。电压是相对的,就像是小明1.8米,小李1.2米,小明比小李高0.6米,小明比地面高1.8米.
下载积分:+3(老衲,已戒色)

网友D:
我的理解是从380V转220V变压器得到的220V电压要经过变压(磁耦合)得到, 在只有380V供电系统中要得到220V电压采取这种方式;从三相四线制或三相五线制直接取一相火线与零线得到220V不用降压变压器,至于那种方式取决于供电系统

网友E:
次级是星型连接输出,相电压220V,线电压125V

网友F:
有区别呀!!
这种低压变压器又叫隔离变压器,一次侧电源中性点是接地的,也就是说一次侧单相触电,将会与大地构与回路而发生触电事故.但二次侧中性点是不接地,而二次侧线圈与一次侧线圈也是不相连接的,所以在二次侧单线触电后不会与大地构成回路,不会对人身构成伤害,这样会比较安全。来自度娘搜索。

网友G:
像早期的伺服回路设计, 隔离变压器,滤波器, 开关电源,都是标配。 我发觉现在开关电源直接用,伺服主回路直接给电,一般情况下也将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