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模拟量模块AFP0RAD4读不到数据

楼主(2023-09-24):
松下模拟量模块AFP0RAD4,读不到数据。输入电压选择的是0-5V,用万用表测量当前电压4V左右,目前判断接线是没问题的。应该是模块安装位置和读取地址出错了。请大神指点一下。
PLC布局:FP-XH C60T +
3个
FP-X E30R IO扩展 + AFPX-EFP0适配器 + AFP0RAD4 模拟量模块程序是按照手册上写的,但目前CH0对应地址WX2数据是0。

楼主:
问了松下技术,在本项目中AD4模块相当于第4个扩展模块,地址要从WX60开始

网友A: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松下模拟量模块AFP0RAD4读不到数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