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6):
   各位大佬,现在做的是Q系列PLC,MODBUS模块连接欧姆龙KM5O-E的电表,数据位,奇偶效验都调试完了,也有报文发出,模块也设置了,但是通讯一直不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模块?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报文看看返回值就知道通讯是否正常了。
相信自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报文看看返回值就知道通讯是否正常了。

一个usb-485要5元钱,你出这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usb-485要5元钱,你出这钱?

这种垃圾的转换线,还真的有可能导致通讯错误。

专业外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报文看看返回值就知道通讯是否正常了。

正解·。。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下,如果可以那就排除线路与电表的问题,剩下的就是你PLC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F:
5块钱的成本都舍不得付出,还是早点改行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垃圾的转换线,还真的有可能导致通讯错误。

我用的5元的垃圾usb转485,直接下载,调试s7-200,224cn,和485测试三菱fx1s-20mt通讯。尤其是s7-200.官方手册是错的,应该3-A,8-B才能连接电脑,下载程序,通讯。这转换器用了几个月了,原来不到4元买的。

网友G:
西门子就是A- B+ 这么定义的 不要说人家是错的,只是你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