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6):
X2是常闭信号,光电感应到后PLC回原信号断开,指示灯灭。触发回原按钮后步进电机就来回的找原点,碰到原点信号就闪一下,然后继续找原点???碰到极限就返回继续找原点。碰到原点信号时不停反方向走。请大神指教
[/face]速度什么的后面程序里我都给了。
以上问题现已解决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本人小白无解只能求助于广大的网友大神了。上视频。 问题是: 步进电机在负方向回原正常,但在正方向回原时会失控转速也变快了,碰到正极限也不返回。回原指令如上图。不知是何原因??????不好意思论坛不支持上传视频。

网友A:
     指令不会有问题的,把源程序全部发出来

网友B:
近点信号和原点信号是常闭这个可能就影响了程序搜索,你翻翻手册里面的近点信号反转标志位M8345和M8346,你再试试
谢谢回复  接通M8345就可以了

网友C:
原点信号一般都是用常开

网友D(2023-11-05):
我用原点都是常开

网友E:
dszr不是最高频率近点频率近点和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