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PLC

楼主(2023-09-26):
求教各位大侠{= T0 K60}用什么指令输入

网友A:
= T0 K60

网友B:
啥意思,直接敲不就行吗,LD= T0 K66

网友C:
out T60 K600

网友D:
LD= T0 K60

网友E:
三楼正解
工控肥仔

网友F:
out LD= TO K60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已学会

网友G:
三菱指令很丰富,达到目的的用法很多的

网友H:
不是[= t0 k60]---(y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