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6):
大佬们,我的电脑连不上信捷屏咋回事啊,用的串口线,一直提示连接超时,能搜索到接口,就是一直连接超时,换台电脑就好了,就我这台不行,有没有哪位大佬指点下咋办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先检查电脑设备管理器能找到串口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脑设备管理器能找到串口驱动

是这个驱动吗?我电脑好像有啊

网友B:
驱动删除重装试试

网友C:
禁用驱动签名

网友D:
驱动打感叹号了,说明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禁用驱动签名

啥意思啊?

网友E:
驱动都没有装好,怎么能连上

楼主(2023-11-04):
引用 网友E:
驱动都没有装好,怎么能连上

请问这个驱动在哪里下载重装啊,我卸载了之后不知道在哪儿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