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这样的程序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3-09-27):
各位前辈我有一台旧的木工侧孔钻设备,上面的控制系统和PLC都被人拆了!我手里有PLC和屏想给他弄上去就是编程的思路无从下手,有经验的师傅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不是17年就感兴趣?

网友B:
把工艺搞清楚程序就出来了,先把电路图画出来,点位搞清楚。

网友C:
工艺流程+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17年就感兴趣?
哈哈,六年过去了

网友E:
工艺流程 动作流程都没,搞个毛呀,抄也得靠谱呀

网友F:
建议用数控系统 就是电脑板卡

网友G:
好好做啊,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