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三菱多CPU的编程?

楼主(2023-09-27):
谁用过三菱多CPU做过项目的,大概原理,请讲讲。

网友A:
多CPU可以用QJ71BR11同轴模块相互通信连接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B:
plc主从通讯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C:
多CPU,应该是指一个基板上插多个CPU,通过系统总线高速交换信息,然后各自负责自己的程序处理
不是指一个系统里有多个CPU,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D:
多CPU,这很平常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E:
这么说吧,多CPU常用于有运动CPU场合,例如Q04UDV CPU,配Q172/Q173CPU;后者为运动CPU;这两个CPU都安装在Q多CPU主板上,通过刷新设置,实现高速互联;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使用多个CPU的优势是什么,提高扫描周期?还是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网友G:
简单CPU通讯?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H:
5楼正解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网友H:
用Q172,173的都要进行多CPU参数设置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