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7):
三菱PLC内部已经有运行程序,当我把程序修改之后,再写入的时候,不能只把程序写进去吗?必须得参数+程序?

之前有发生过,将参数+程序写入三菱L系列PLC时,把原有参数覆盖了,程序也乱套了,气缸都反动作
请赐教

网友A:
去程序设置里面找到无执行类型的程序;把它登入到扫描程序中
刚刚看了,扫描程序里面确实没有它,那为什么没有登录选择参数+程序就能写进去?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网友B:
    引用楼主小小白菜呀于2023-09-27 15:30发表的 关于三菱写入问题:参数+程序? :
    三菱PLC内部已经有运行程序,当我把程序修改之后,再写入的时候,不能只把程序写进去吗?必须得参数+程序?

    之前有发生过,将参数+程序写入三菱L系列PLC时,把原有参数覆盖了,程序也乱套了,气缸都反动作

        是要点参数+程序   只是你千万不能点全选,点全选的话会把数据寄存器里边的数据给覆盖掉,就会出现你说的程序乱了,只点击参数+程序的话是不会有问题的
    恍然大悟,我之前可能点过全选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C:
    参数写入的是PLC设置的参数,不是寄存器内的数据。
    原来是我一直理解错了,谢谢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