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7):
      请问欧姆龙PLC-NX1P2增加扩展模块最多可以控制几轴?手册说控制轴数量上限12轴,使用实轴数量上限8轴,这里12轴怎么理解?

网友A:
凸轮控制,轴组里有虚拟轴.
通过程序的方式可以突破物理轴上限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控制,轴组里有虚拟轴.
通过程序的方式可以突破物理轴上限限制.

请问这款PLC可以使控制的总轴数大于8吗,比如使用脉冲输出扩展模块

网友B:
超过实轴数限制的,就要通过PDO/SDO方式去控制伺服,也是走ECT通讯的。如果用欧姆龙的伺服,可以直接问欧姆龙技术拿功能块。如果是第三方伺服的话,PLC和模块的用量大,欧姆龙技术应该可以帮你写功能块。
谢谢。请问你有欧姆龙NX系列PLC和G5系列伺服的中文版使用手册吗,或者其他一些学习资料……第一次接触欧姆龙PLC,网上资料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