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曲线怎么减小振动

楼主(2023-09-27):
三菱LD77MS定位模块做同步控制,往复式凸轮,要怎么才能减小凸轮曲线的震荡,请大神指点
图中两段曲线的交接处振动非常大,(红线表示振动大小),要调整那些可以改善振动,以达到减小机台晃动

网友A:
首先确定同步区,再计算加速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