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8):
西门子300PLC 主站采用的是315CPU 从站采用的是ET200M  想咨询下有没有大佬知道是否可以用4G网络的方式将二台设备通讯起来,主从之间进行数据交互,类似于无线煤气报警仪的意思在控制器与报警器两端各安装一个4G网络传输设备。 或者其他的无线通讯方式,主从设备两地距离有2公里左右,不想使用光缆,有没有大佬用过此类设备。

网友A:
用过4G物联HMI做远程监控上下载使用,应该也可以控制PLC,但不明白你这种,

网友B:
DP,PN用4g肯定不行

网友C:
可以是可以,通讯速度太慢。还不如两边各自搞个plc。把处理好的结果传过来。

网友D:
4G的dtu,淘宝上多的是,485硬件转4G-4G转485
DTU不行吧,我做过测试,链接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G的dtu,淘宝上多的是,485硬件转4G-4G转485

这个实时性不行,有的时候还可能连接不上,西门子的PN总线连普通的无线路由器都报警不能用

网友E:
实时性不好

网友F:
你走4G网络啥的这成本不就上去了么,还不如直接光纤。
真的要走4G网络,有个叫什么巨控的,你可以了解看看,我看这个可以直接远程上下载程序,你这个通讯肯定没啥大问题,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G:
主从站通讯!
最难的反而是安全,只要安全问题解决了(或你根本就不在意)WIFI就可以,

网友H:
相关案例资料: PLC之间有线或无线通讯.rar (4186 K) 下载次数:18
无线AP不是做服务器端的是要连接光纤的吧

网友I: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J:
信捷A-BOX-4G

网友K:
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