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程序

楼主(2023-09-29):
程序中有一段黄色区域,未见程序。在交叉搜索中有关联,指向了这一段空白区域

网友A:
解密的吧?

网友B:
可能无法转换成梯形图导致,源项目编程语言可能不是梯形图,你可以把梯形图一行触点数设置到最大再试试。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C:
程序发出来,探讨下

网友D:
触点不够,把触点改到17以上试试

网友E:
我曾经遇到过,运行正常,没有密码,读出的程序就这样,好像是版本问题。